华硕圣旗H110M-D3V_15秒关机维修

楼主:
华硕圣旗H110M-D3V,15秒关机维修:
故障:开机显示15秒关机,靠近网口的USB不可用,

发现保险电阻有腐蚀,测保险前的电压5V,保险后的电压只有4.8V, 并且有波动,测保险电阻900多K,保险电阻开路了,

直接更换保险电阻,主板正常亮机,不再出现15秒关机提示,

维修结束!

网友A:
华硕主板多少年了,一直是这个毛病。从未改进,延续至今。

如果没有这个提示,这个主板一般没得修,客户不用那个口就是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9:04

网友:
应该还是过流损坏的吧

网友:
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多少年了,一直是这个毛病。从未改进,延续至今。

如果没有这个提示,这个主板一般没得修,客户不用那个口就是了。

网友:
华硕这个问题就没有彻底解决过

网友:
没有图纸很有人抓瞎。

网友:
吸收经验,以备后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