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型号 ASUS V5000J 版号 X521JA 不开机 小通病

楼主(2025-05-14):
电脑型号 ASUS V5000J 版号 X521JA   不开机  插电 待机0.015  指示灯 一个都不亮  按开机键 没有反应  拆机 测量  5V电感 有短路    短路 元件就是电感边上 一个小电容  换了 就OK  碰到3台了 应该是小通病   第一次修 还 断开电感 发现是电感前端  以为芯片短路了  取下芯片 还是短路  后面 才找到是这个小电容   后两次修 主板都不用拆下来  直接换这个小电容就搞定  拆开后盖就能看到小电容   有碰到的 同行 师傅 可以试试  节省时间。修的时候忘记拍图片了  这图片是 论坛载图的 有些模糊 短路的 小电容 我备注了箭头

网友:
又一个传说中的发财小电容,恭喜发财

网友A(2025-07-30):
我这边不是,故障一样,问题还在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不是,故障一样,问题还在查

老哥,查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