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s-dr2002tu 不通电典型问题分享

楼主(2025-05-14):
板号:DAOPAHMB8EO
现象:不加电。

插电检测,公共点电压0,+va电压19v,判断为典型隔离电路问题,充电芯片为bq24728h,通过参考电路图,主芯片检测测量如下,
vcc:19v
acdrv:0v
acdet:17v,
电源检测脚明显偏大,根据电路,发现是pr1024(430k)和pr1023(51k)分压,计算得出正常值应该是2v左右,

根据实际板路查看,2个电阻特别小,根据经验判断,很有可能造成虚焊,热风机加锡浆重新加固。冷却,再次通电,电流已经正常,再次测acdet,
电压已经是2.03v,整机正常。结束维修。
没有什么很高深的技术要求,不要着急更换主芯片,一定要先查工作条件。

打这么多字不容易,各位老师给点加分哟。

网友:
虚焊会导致各种奇怪的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