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供电3.3V,不小心接了一下5V,会烧吗?

楼主(2025-05-14):
维修时不小心把5V接到了EC 3.3V,只是一瞬间,EC会坏吗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瞬间可能不会坏,但也只是可能,具体还是要测量

网友:
时间短应该没事,,,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应该短时间没事,可以万用表量下

网友:
烧,瞬间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