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33DW拆解教程 ER-05维修

楼主(2025-05-14):
故障简述

      首先我们来说下故障描述。大体上提示的都是下图这样的,根据技术资料提示来说就是卡纸的故障。当然内行都懂有时候基本没纸也可能报这个多数是传感器的故障。

解决方案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拆机部分正式开始咯~
首先我们拆掉两侧的底壳部分
注意看下图中卡扣位置,拨开中间卡扣然后向下用力即可轻松拆下。左右两边方法一样。
拆除前盖部分
注意下图卡扣位置,上边左右两边向内即可松开,松开后向下用力即可取下
两侧盖子拆解
两侧的盖子相对就简单写了,现扣开前面板位置的卡扣然后想后方位置翻开即可取下
扫描台拆除
上述工作做完,我们就该拆扫描台了。
首先,我们在主板这边,拔出对应的线,为拆台做好准备。
移除后盖部分的这两个个保护壳;值得一说的是下图1中这个白色条,是先将圆点部分向外剥离出原孔位后,像左侧推动即可取下

然后打开盖子移除最上方那个白色的小插销
左右两边全部移除后,最上面的扫描台就能开到最大角度了,这时我们只需将下图中右上角位置向下摁压即可取下扫描台
二层盖子取下步骤
然后打开第二层盖子,取出硒鼓并移除这些关联性的卡扣(这个细心点都能搞定的。)
拆除后盖部分
后盖部分两边就是卡扣设计(跟联想机器后盖差不多原理)直接翘下来就行了
然后拆除掉这个铁板
然后拆掉这个白色后壳下的两颗螺丝,在下图两个黑色轴两侧(实物很容易观测到),并取下上面的定影保护罩
拆除掉上图这个白色壳子后就能看到最终我们要找的进纸传感器了
下图就是进纸传感器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维修即可。
完事了,根据上述的拆机步骤在装回就行了。
特殊情况说明:
如果装完打印机打出来这种情况的多数是你安装的时候出了岔子,具体表现为纸张卡在出纸口更具体的表现是纸张卡在出纸口内出纸导出辊之前的缝隙内。
这种情况是你在回装下图这个白色挡板的时候这两颗螺丝没有固定紧,或者这两个辊轮打滑导致的问题。
重新固定紧,并清洁干净即可解决问题
好了,各位看官老爷们,节目表演完毕了,点赞留言的时候到了,请不要吝惜你的赞美,留个言夸我两句总不过分吧~

END

网友:
图片看着小一点

网友:
唉,平台的编辑框跟秀米的编辑框 不兼容。。很多精美模板都没有了。。凑合看吧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分享

网友(2025-11-21):
小问题要搞得大拆机,HP机越搞越复杂,越搞越不耐用

网友:
修一台M233 报错Er03  换三个皮轮不行,换整套支架还是不行。一打印进纸就报错,且有异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