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笔记本CPU晶圆的地方是不是得要贴上高温胶带或者铝箔纸?

楼主(2025-05-14):
从做过几次CPU,成活率为0.听说CPU上的晶圆不耐高温,必须得要用高温胶带或者铝箔纸隔着,不知道是真的吗?

网友:
我做的有铅,不用贴,做无铅的建议贴上。

网友:
估计还是贴一下比较好

网友:
不是这个原因吧。晶元工厂加工时动辄五六百的高温。你这外加热,晶元不会坏的,可能坏的是封装。

网友:
我也是做得有铅的 没贴  无铅的建议是贴上一层

网友(2025-07-13):
差不了几度,零点几毫米金属,指望能隔热?主要作用是挡热风。心理安慰剂,纯粹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