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拆掉一颗显存还有无显示?有无人测过

楼主(2025-05-15):
比如:一颗显存坏了,把他拆掉,这样显卡还能不能显示,当然估计会报43,但没有测试过,有无人测过。

我实测titan x可以显示,但是花屏。

网友A:
有些显卡就是把显存全拆了,都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显卡就是把显存全拆了,都能显示。

会不会花屏,我实测一台拆了可以,但是花屏。

网友B:
nv 的一般不行,拆了必须花,严重的黑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v 的一般不行,拆了必须花,严重的黑屏。

多谢指导,那拆掉=是坏的。看来只能装上才知道。

AMD的就不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导,那拆掉=是坏的。看来只能装上才知道。

AMD的就不会吗

AMD 的拆了卡B2 ,大部份亮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的拆了卡B2 ,大部份亮都不亮。

多谢大佬,有空我测一下。

网友:
N卡部分拆掉会亮记  但是会花
A卡俺遇到过只要一个显存有问题就不亮   拆掉 或者坏掉的 都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