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搓老笔记本水冷

楼主:
老游戏笔记本,发热巨大,手搓水冷试试,暂时为水冷1.0

网友:
并且尽量用硬连接,硅脂和导热胶效果有限

网友:
这笔记本改了不方便移动了吧?

网友:
这种老机器 还是有什么价值搞个水冷

网友:
水冷管要尽可能与散热器连接,加大接触面积,你这就一点点碰到散热器了,效果肯定不行,我之前改的水冷可以把95降到60

网友:
满负荷比原先降了10度,还要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谈笔记本维修未来概况

没什么看头 能维修的东西越来越少 以后只有换配件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谈笔记本维修未来概况

比以前难度直接翻倍,但大家薪水比以前同样翻了,很累很不好做

网友:
谈笔记本维修未来概况

没什么看头 能维修的东西越来越少 以后只有换配件的活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比以前难度直接翻倍,但大家薪水比以前同样翻了,很累很不好做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看上去 还是挺厉害的   怎么焊接的?

网友:
受教了,谢谢,还没焊,只是测试一下,准备用锡膏加热风枪焊在一起,只是8个的铜管太难弯,不知用6个的怎么样,管子的走法也要优化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B:
动手能力膜拜,真就是个狠人
水循环接到冰箱制冷不是梦

按照你的要求,装个制冷试试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1:29

网友:
不是太美观

网友:
感觉实用价值不大吧。

网友:
水了个心理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膜拜,真就是个狠人
水循环接到冰箱制冷不是梦

按照你的要求,装个制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