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HP DA0X9TMB8D0 REV:D

楼主(2025-05-15):
DA0X9TMB8D0 原机备份

DA0X9TMB8D0 EC-ROM 原机.rar

DA0X9TMB8D0 spi-ROM 原机.rar

网友:
下载使用的兄弟记得反馈给后来的同行参考

网友:
你这个BIOS资料可以亮机, 可能有密码(待定)。我原机是要解密的,刷你这两个上去还是有,不确定是你这个备份的资料有密码,还是它密码存储在其他地方

网友(2025-11-07):
机器锁频0.39加焊U也不得,供电0.68左右,供电要1.4才正常,没图纸难办哦。刷BIOS也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