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植球温度是多少?

楼主(2025-05-15):
我用快克2008旋风枪温度300度,风速50,这个温度不会高吧?

网友A:
还有有时候风枪植球时听到轻微的啪啪声,是不是芯片吹裂了,你们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一般的板子都可以不高

网友:
同款  有铅350  无铅 400  没有搞坏过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有时候风枪植球时听到轻微的啪啪声,是不是芯片吹裂了,你们遇到这种情况吗?

劣质含油会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