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源 ADP-90CD DB无输出电压,插电瞬间有40V之后无输出

楼主(2025-05-15):
电源适配器 ADP-90CD DB
症状:测电源适配器,发现插上220V瞬间输出电压为20V,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低最后无电压。
拆开电源查看无异常,测整流桥交流电侧为220V正常,测直流侧电压480V,接近500V。

插电瞬间有输出  电压瞬间40V然后慢慢降到0  估计是过压保护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8650-1-1.html
这个帖子说是C2,C3.问题,拆掉后依然如故,大佬们分析一下是哪里问题?
网上搜了一下 ,可能是下图  大家分析一下 应该是哪个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A:
插电瞬间有20V输出,然后慢慢降低到0  好像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瞬间有20V输出,然后慢慢降低到0  好像是保护了

嗯,先接电压表再插电,疑似瞬间有40v 然后保护了吧

网友(2025-06-24):
插电瞬间到底是20v还是40v?
初级过压的确是c2 c3电容减小变倍压电路了

网友:
查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