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ESD Wim 极限压缩!备份自己最小的系统映像,节省空间

楼主(2025-05-15):
wimlib-imagex  为开源项目!我下载了最新插件!做一个自己备份的软件!因为自己做的!所以更安全!不绿色我把键盘吃掉!esd 最大压缩默认!以前的2G。现在备份缩小到1G多! 减少了百分之40-50!非常的实用!mbr gpt 通用!win7 win8 win10 win11 全备份了一遍!体积全部缩小了快一半!不信的可以试试!备份慢点,但是还原和gho一样快!我都用这个替代gho了!而且esd是只读模式!意思就是哪怕病毒都无法改写数据!固定琐死备份!相当的安全!

网友:
怎么用的?

网友:
还原的话直接下拉他会显示 全盘 1个文件夹下的esd 进行还原! 比如 D:\\aaa\\    最好不要把镜像放 D:\\aaa\\aaa\\aaa\\    多重文件下,我只开了急速搜索,为了快速,开了全盘单文件下!
备份的话 选 C盘 然后浏览到D 盘 或者 E盘 写入 文件名字后点备份!不用加。esd  。wim   后扇名他自己会添加!你只要写名字,点备份!

网友:
下拉就是自动搜索,点c盘,点还原! 记住要自己格式化下C盘!不添加格式化,因为怕你们点错数据全没。所以贴心的改为自己格式化,然后拉下还原!   备份就是点浏览,然后选你要保存的盘,然后文件名填下就好了!不用背后加。esd  他会自己加 。esd 。exe   .wim  !然后点C盘,再点备份! 和gho 差不多操作!备份和还原!   因为是默认最高只读压缩,所以备份时间会久点点!还原很快,就是解压操作了,解压那必须快的! 还有就是还原后引导最好要修复下以防万一!

网友:
原来gho文件备份 2.2GB!!! 使用 ESD 备份 1GB  !!! 实际测试减少了一半有余!!!!除了减少空间,也方便了携带!本来U盘只能放3个系统!这么搞能放6个都不是梦!!! 虽然分esd 和wim!但是差不多!都可以选择

网友:
感谢分享
为了保留备份腾出点空间,花点时间还是值得的
我平时习惯来说,系统刚装好软件加调试,备份出来就10多gb

网友A:
选中C盘之后,点备份就出现这个,然后又回到软件了,我没操作对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中C盘之后,点备份就出现这个,然后又回到软件了,我没操作对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不能在正常系统运行! 要在 64位 win10 pe 运行!当然也有32位的!不过32用的人太少,所以直接发64!pe模式下,备份c盘  软件别放在C盘,或者c盘有东西在运行! 我在 MBR 分区 和 GPT 各备份win7 win10 备份了4份!把gho 改过去,一共16份备份文件!  一般不会出错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C盘之后,点备份就出现这个,然后又回到软件了,我没操作对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直接在旁边新建一个 bat 运行试试命令运行!都不行那绝对是你的问题了!
wimlib-imagex 常用命令用法

应用映像

1. 将D:\Win10.wim的卷1应用到C:\

   wimlib-imagex apply D:\Win10.wim 1 C:\

2. 将D:\Win10.wim的卷1应用到C:\, --check 用于在应用之前检查整个映像的完整性,如果映像包含完整性信息的话

   wimlib-imagex apply D:\Win10.wim 1 C:\ --check

3. 将D:\Win10.wim的卷1使用wimboot模式应用到C:\

   wimlib-imagex apply D:\Win10.wim 1 C:\ --wimboot

4. 将D:\Win10.wim的卷1使用compact:lzx模式应用到C:\。未添加 wofadk.sys 驱动时,仅支持Win10以上系统

   --compact=( xpress4k | xpress8k | xpress16k | lzx )

   wimlib-imagex apply D:\Win10.wim 1 C:\ --compact=lzx

5. 应用分割的swm映像到C:\,假设文件名分别是:C_Bak.swm,C_Bak2.swm,C_Bak3.swm

   wimlib-imagex apply D:\C_Bak.swm 1 dir --ref="C_Bak*.swm"

   或者

   wimlib-imagex apply D:\C_Bak.swm 1 --ref="C_Bak2.swm" --ref="C_Bak3.swm"

6. 边下边装,从网络下载映像的同时应用映像,类似于边下边看,映像必须是 pipable wim 格式

   wget -O - http://192.168.1.2/Win10pip.esd | wimlib-imagex apply - 1 D:\

捕获或追加映像

1. 用热备份功能(VSS)将当前系统C盘备份到D:\C_Bak.wim,名称:C_bak,描述:C盘备份,热备份参数:--snapshot

    无压缩参数--compress=type时,默认LZX(默认50),相当于dism最大压缩,故一般可省略

    wimlib-imagex capture C:\ D:\C_Bak.wim C_bak C盘备份 --check --snapshot

2. 指定压缩算法和压缩等级,输出文件更小。压缩率:none < xpress < lzx < lzms。默认压缩等级都是50

    实测 lzx:100 和 lzx(lzx:50) 差别不大,嫌麻烦可省略,具体压缩率请参考末尾的基准。

    wimlib-imagex capture C:\ D:\C_Bak.wim C_bak C盘备份 --check --snapshot --compress=lzx:100

3. 捕获为ESD格式映像,--solid参数,固实模式

    wimlib-imagex capture C:\ D:\C_Bak.esd C_bak C盘备份 --check --solid

4. 追加到现有映像文件,压缩率一般不指定,与目标映像压缩率相同,这个和dism命令一致

    wimlib-imagex append C:\ D:\C_Bak.wim C_bak-2 C盘备份 --check --snapshot

5. 捕获为 pipable wim 格式,支持流式传输。注意:与微软wim/esd格式不兼容,7-Zip也无法提取文件。使用 --pipable 参数

    wimlib-imagex capture C:\ D:\C_Bak.esd C_bak C盘备份 --snapshot --solid --pipable

导出映像

1. 导出所有卷,使用all参数

   wimlib-imagex export D:\Win10.wim all D:\Win10_11.wim

2. 导出卷1到ESD,指定压缩算法(lzms)和压缩等级100(默认50)。不建议指定,效果甚微,建议直接--solid

    wimlib-imagex export D:\C_Bak.wim 1 D:\C_Bak.esd --solid --solid-compress=lzms:100

3. 导出为 pipable wim 映像,支持流式传输,可实现“边下边装”功能,与微软映像格式不兼容

    wimlib-imagex export D:\Win10.esd all D:\Win10pip.esd --pipable

4. 将 pipable wim 映像导出为非 pipable wim 映像

    wimlib-imagex export D:\Win10pip.esd all D:\Win10.esd --not-pip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C盘之后,点备份就出现这个,然后又回到软件了,我没操作对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昨天刚给自己备份的   50-60GB的  win10  加上我的全部软件 ,原先25GB 压缩成ESD  只有10多GB了!!!修改日期 和 GB 可不会骗人! 而且备份花了我2个小时多!!!60GB 备份过! 实打实的战绩!!!不是吹的!有图!有真相!其他更不用说了!你懂的!100GB以上暂时没试过!时间不够我折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在正常系统运行! 要在 64位 win10 pe 运行!当然也有32位的!不过32用的人太少,所以直接发64!pe模 ...

感谢感谢,问题可能是我在正常系统运行软件的问题,晚点试试在PE下运行备份成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感谢,问题可能是我在正常系统运行软件的问题,晚点试试在PE下运行备份成不成功

这软件国外和国内都有用户!几万几十万人用!这么多人测试!而且发布了12年!作者写了12年! 不能备份的几率几乎等同与中奖了! 这锅我可不背!linux系统他也能备份,支持多个系统!别人兼容和压缩性很高的!足够排前几名了!

网友:

wimlib-imagex  为开源项目!我下载了最新插件!做一个自己备份的软件!因为自己做的!所以更安全!不绿色我把键盘吃掉!esd 最大压缩默认!以前的2G。现在备份缩小到1G多! 减少了百分之40-50!非常的实用!mbr gpt 通用!win7 win8 win10 win11 全备份了一遍!体积全部缩小了快一半!

网友:
早起逛论坛,一天不得闲

网友(2025-08-18):
感谢分享 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