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开机无显示和不能保存时间

楼主(2025-05-15):
联想G475 开机无显示和不能保存时间

接修到这台机时,知道一般都是RTC电压的问题,通病来的。

拆机后,测主板电池没电了,换了新的后,测量电压3.2V左右,南桥上的电容上电压也有3.1V左右正常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关机后,交给客户了。

第二天,客户又来了。说时间老是回到2011年,并且有时开机无显示,要开关几次才有显示。

拆机再检查,发现主板电池电压居然有4V左右。第一次见电池电压升高的,把电池拆下来量,也是4V。

这个主板,RTC电压是+3VLP通过PD106联接的,测量+3VLP电压时发现,反复快一些插拔充电器时,有时电压会不断的升高,瞬间最高到5V左右了。

有时又是正常的3.3V。查电路,发现+3VLP只联接了PD106和PC411,刚好看到PC411有点发霉了。换了PC411后,反复测试,+3VLP电压不会升高了。

时间不能保存的问题,最后刷了BIOS后,正常了。

交机3天了,客户没有再回来。才发了这个帖子。

网友A:
电脑时间不能保存应该也是rtc电压不正常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时间不能保存应该也是rtc电压不正常引起

修好了RTC电压后,测试了还是不能保存,才刷了BIOS。而且,不能保存时间时,其他的BIOS设置能保存,只有时间会回到2011年。因为少见这种情况,才发的这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