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V5200E不触发

楼主(2025-05-16):
        电脑型号:华硕V5200E 版号:X415EA R2.0
        到手没有任何电流,拆开发现不过保护隔离。保护隔离芯片用的是SN2867RUYR。测量P_CHG_ACDET_10只有1.6V不正常。

  接着测量发现公共点短路。烧鸡发现风扇口附近电容腐蚀短路,拆掉故障排除。
  总结:这个保护隔离芯片真好,大短路不会5A大电流,也不会像飞行堡垒锁电池。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P_CHG_ACDET_10变成1.6V。这故障是通病设计有问题,电容就不安装了,安装了还会坏。

网友A:
这个电容坏不是这个位置本身不好的坏 它是灰尘导致的短路 你给它隔好就不会短 公共点的电容少几个是没有关系的 还有你说的那个有1.6 那是因为充电芯片本身又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公共点短路导致保隔不过拉低了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坏不是这个位置本身不好的坏 它是灰尘导致的短路 你给它隔好就不会短 公共点的电容少几个是没有关 ...

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公共点短路会拉低ACD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公共点短路会拉低ACDET

那是因为这个ACDET不是由公共点经2个电阻直接分压的

网友C:
这也不标注哪里,对我小白是看不懂啊

网友:
发财小电容

网友:
最喜欢发财电容

网友:
楼主确实没描述清楚,我根据楼主描述,估计是风扇口的公共点滤波电容PCI93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不标注哪里,对我小白是看不懂啊

很明显的焊接痕迹

网友:
辛苦了 不好修啊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D:
谢谢分享 电容这么容易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电容这么容易坏的吗

设计问题,出风口附近由于灰尘堆积导致的。

网友:
就是要多 设计点电容坏才好啊,每台都U挂,就不好挣钱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通病 mark一下

网友:
这机器积灰电容短路是通病,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风扇口 通病了这个问题

网友:
这款机就是风扇出风 那里电容容易短路,和腐蚀断线....还有个通病就是爱坏U ,基本上测一下3V和桥供电都对地O的话,就是U挂了

网友:
我现在遇到发财电容的很少了

网友:
发财小电容 修过几台

网友:
后级短路导致保护了

网友(2025-06-30):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这个ACDET不是由公共点经2个电阻直接分压的

不是的。19V经过隔离保护两个MOS管后才叫公共点。前面输入电压19V并没有因为后面公共点短路而拉低。19V经过电阻分压理论上ACDET应该还是2.6V.

网友:
这个电脑 是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