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分享一个 11代CPU 1135G7 代号SRK05 代换 11320H 代号SRKSK 成功的实际案例

楼主(2025-05-16):
笔记本 型号是 华为 旗下 真我  版号 NB6156A_MB_V2   原机 是 11320H  代号SRKSK CPU 短路 1.05 供电短路   取下CPU  短路都恢复正常阻值,料板上只找到  1135G7 代号SRK05 的CPU  查论坛 有前辈 代换过成功的  前辈是单板 只外接测试显示的  这会我整机测试了  各功能  无线网络  声音 键盘 触摸板 充放电 USB 接口 都正常使用的  压力测试一切正常   当然代换后会 不认硬盘  开机慢  要刷 与原机合成的BIOS 就正常了 原机有16M 和8M 的两个程序  这电脑只合成了8M的程序   这里必须推荐一下  某宝 这位 BIOS 高手  一些疑难杂症的 BIOS 合成  特殊机器BIOS  找他买 基本上 都是一次搞定  省心 省时  .

网友A:
合成一个BIOS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成一个BIOS多少钱?

一般的10元

网友:
这价格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