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5-05-16):
大佬帮忙分析一下电路。供电和开启都有就是不出12V的风扇供电,示波器抓波一点反应都没有。HP暗影精灵7的电脑,板号是DAG3KBMBCD0

网友A:
把风扇拔掉还有看看12v有没有转别的 如果就只是给风扇的那直接换芯片 前提是没有少件或者是出来一瞬间保护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风扇拔掉还有看看12v有没有转别的 如果就只是给风扇的那直接换芯片 前提是没有少件或者是出来一瞬间保护 ...

风扇拔掉一样的,换过芯片了。示波器抓波没一点反应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我遇到的都是输出偏低 直接换芯片好了

网友:
拿锤子砸了,就说我同学说的,叫他来长沙找我

网友:
芯片正常的话重点检查芯片各引脚连接的外围电路元器件是否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