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到什么型号的芯片,代换成功

楼主(2025-05-16):
收了一张1060,二修卡,到手发现核心供电被修过,芯片应该被换过.
测了一下对地值,核心0.03,为短路,因为我的表测正常的1060,1070是0.05,其他的正常,

上电,除了核心供电没有,其他电压都正常,至此,心里万奔腾,因为我收卡说了修过的不要

,算了吧,还是没去退货,只是默默的确认收货,给了个差评。
回头继续研究,把供电芯片拆掉,核心阻值正常了,大喜,心里有点后悔给卖家差评了

,换上芯片,核心供电0.8
进系统打驱动半天没反应,还有问题,继续研究
最后发现5v只有3v,查芯片图纸,周围电阻正常,那么就是芯片坏了,手上有一张技加1060料板,芯片型号不一样,查了图纸,就一个分压电阻不一样,然后把芯片和电阻都搬过来,成功修复
再次对卖家说声,对不起,我错了不该冲动给差评

网友:
图纸上这玩意我硬是没看到型号,型号在哪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