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80Ti 公版供核心供电维修

楼主:
公版980ti的供电很奇葩,有的卡供电缺几路都不影响正常使用,但是这个卡缺任何一路都无法正常使用,暂时不知道怎么屏蔽供电缺项这个问题,如有大神级别的希望不吝赐教。
如图,每个复合MOS管的第4脚和第7脚是通过一个零欧电阻和一个电容连接的,如果4脚和7脚之间断路了,那个供电波形是有问题的,而且经常烧倒数第一二个供电管,也有烧前面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属于少烧得比较严重,掉焊盘了,第5-7脚都烧没了,但是想办法补回去了,其中第7脚也烧掉了,也飞了线,焊会MOS后,倒数第二路和倒数第一路的PWM频率不对,本来两个都应该是300Khz的,但是倒数第一路不补的话倒数第二路就正常,补了倒数第一路,倒数第二路就异常了,一个频率140一个频率460,两个加起来刚好600,换了几次都一样,包括还换了供电主控和协控,还是一样。因为之前维修过很多,我知道任何一个MOS没焊好,反正挨着的MOS就也会跟着异常,所以重新焊了倒数一、二、三个mos,还是一样,最后我还是将目光转到最后一路,重新飞线7脚,结果还把4脚给搞掉了,然后又飞线4脚,5、6脚是可以不用焊接的,5脚是地,与MOS里面的地是通的,也和PCB是通的,所以可以不用管,6脚虽然有焊盘,但是看了图纸,只通到了背面的一个测试点,不与任何原件相连,也可以不用管。最后焊上MOS,上电测试,所有的频率都对了,烤鸡也不会重启了,但是最好用热成像看下各个MOS管,把发热异常的MOS都换掉,相互之间不超过5度的温度应该是正常的。

同时,这个确实是相数控制的电阻,拆了通电就会全项输出,不过不用担心会一直满载,毕竟控制功耗是通过控制输出电压实现的,输出电压是通过PWM频率改变的,所以实测了,拆了这个电阻虽然8相同时输出,但是功耗也不是满载,刚开机后好像是70多瓦,烤鸡的时候才达到正常的250瓦,待机不会满载。虽然搞不懂为啥还要这个电阻,但是我还是焊回去了。

网友:
这个电阻是为了实现核心对相数的控制。你可以看芯片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