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型号TPN-C141,求助

楼主(2025-05-16):
惠普暗影精灵,型号TPN-C141
板号LA-H462P
原故障开机触发电流到1.098A—0.989A
刷BOIS后电流0.042A不触发了,原先备份出来的刷回去也是0.042A电流

这是加密了吗

网友A:
同型号机器   光影精灵5吧,收来的二修机  之前是CPU被人拆下来了,  我重做好以后电流跑到2A左右有跳变了 试了两次都是 我感觉都开机了,然后装机通电  不亮,在然后刷BIOS 刷了以后就定电流0.42 刷回原机BIOS也是定0.42  然后一测量内存供电短路  热成像看是CPU短路,   原本跳变 而且是反复通电两次都跳变 刷BIOS以后直接内存供电短路   整的我都不敢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机器   光影精灵5吧,收来的二修机  之前是CPU被人拆下来了,  我重做好以后电流跑到2A左右有跳变了 试了两次都是 我感觉都开机了,然后装机通电  不亮,在然后刷BIOS 刷了以后就定电流0.42 刷回原机BIOS也是定0.42  然后一测量内存供电短路  热成像看是CPU短路,   原本跳变 而且是反复通电两次都跳变 刷BIOS以后直接内存供电短路   整的我都不敢刷BIOS了

是的,机器测量3.3V 5V组值正常内存供电组值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机器   光影精灵5吧,收来的二修机  之前是CPU被人拆下来了,  我重做好以后电流跑到2A左右有跳变了 试了两次都是 我感觉都开机了,然后装机通电  不亮,在然后刷BIOS 刷了以后就定电流0.42 刷回原机BIOS也是定0.42  然后一测量内存供电短路  热成像看是CPU短路,   原本跳变 而且是反复通电两次都跳变 刷BIOS以后直接内存供电短路   整的我都不敢刷BIOS了

换了南桥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机器   光影精灵5吧,收来的二修机  之前是CPU被人拆下来了,  我重做好以后电流跑到2A左右有跳变了 试了两次都是 我感觉都开机了,然后装机通电  不亮,在然后刷BIOS 刷了以后就定电流0.42 刷回原机BIOS也是定0.42  然后一测量内存供电短路  热成像看是CPU短路,   原本跳变 而且是反复通电两次都跳变 刷BIOS以后直接内存供电短路   整的我都不敢刷BIOS了

是i7-9代的吗。

网友:
I5 9代的 1650显卡

网友:
怀疑可能是刷了BIOS之后EC读取BIOS程序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