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61A MT.INTGLH.HA61不开机维修,备份BIOS

楼主(2025-05-16):
机器型号板号:希沃MT61A MT.INTGLH.HA61

机器故障:有待机电压0.010,按触发没有反映,现在用的IO 是IT8613E,该IO是33脚为触发脚,31脚是去南桥的信号 ,但是33脚3.3V的上拉是用3.3VLDO,31脚用的3.3V上拉是3VALW,机器只有3.3VLDO,这不对啊,没办法触发,那就应该是待机就应该有3VALW,测量到3VALW 和5VALW都是0V,开始测量背面的5VS1和3V3S1都没有短路,以为3VALW 和5VALW都是正常的,后来测量5VALW的时候0欧,5V短路了,板子很新,没看到哪里有烧的痕迹,最后用8A烧出来了,USB的供电电容短路了,

拆除电容不装了,应该也影响不大,拆后5V电阻正常,没有图纸这样的问题还算好处理.

下面就是有关此机的一些测量数据和BIOS,还有开机的位置点.

二极体电压图,COMS电池不装不会自动触发.

待机电流

亮机图

BIOS是机器备份的.

希沃MT61A MT.INTGLH.HA61.BIN

网友:
希沃OPS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是产品质量还是通病呢

网友(2025-10-16):
这个盒子的开关在电视上,如何不接电视通过主板开机呢?谢谢!

网友(点评):
我上面说的不够清楚?

网友:
修到一台十代台式机CPU的,板号一样,大差不差

网友:
我比较喜欢找19V保险丝做供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