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量得PFC开关管和保险短路了,还有哪些地方要注意的呢?

楼主(2025-05-17):
已量得PFC开关管和保险短路了,还有哪些地方要注意的呢?

网友A:
整流桥,开关管驱动电阻,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开关管驱动电阻,电流取样电阻。

谢谢,还有这个PFC开关管的栅极一个220的贴片电阻已开路,是否意味着它的控制芯片也有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开关管驱动电阻,电流取样电阻。

你说的开关管驱动电阻,就是这个220贴片电阻吗?

网友:
漏极的反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开关管驱动电阻,就是这个220贴片电阻吗?

R85   R22   R24 R25都要查.炸管还要查升压二极管和预充二极管   还有 主电前级尖峰吸收>.......搞不清楚莫乱折腾,小心触电

网友:
PFC开关管损坏,切记把两个驱动MOS管的三极管都更换掉,不管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正常,血泪之谈。很多时就是三极管软击穿导致MOS管损坏,软击穿的三极管用万用表测不出问题。换掉就对了

网友:
求电源的具体型号和完整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