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LA-611P EC程序 160K 插原装电源不过保护隔离刷这个包好

楼主(2025-05-17):
外星人LA-611P EC程序 160K 插原装电源不过保护隔离刷这个包好 9542 有预留接口, 用809H就可以刷

网友:
这个好啊.都是买刷好的程序ec.太贵了.

网友:
还是这种好 tb上买芯片太坑了

网友A:
具体怎么刷 嫩教教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刷 嫩教教不??

另外一个帖子,上面有图片,看图纸照这连线 刷就行

网友B:
这个机子有这个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有这个通病吗???

通病不确定,就遇见5台这样的,都是用的9542 之前买EC换, 后来研究一下发现EC没坏,就是程序坏了,那个EC65元,擦, 主要是有的还不好用

网友:
外星人EC程序导致不过隔离的确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