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3台式机TPC-W043-MT,开机报警三长二短

楼主(2025-05-17):
型号:TPC-W043-MT,板号:17514-1 REV.A
开机不显示,报警三长二短,换过内存,换过显卡,换过电池,BIOS也刷过,故障依旧,CPU是好的,测CPU供电电感电压有两个没有如下图,那位大佬给指点下,怎样解决,求图纸

网友:
补充下,内存工作电压,基准电压,时钟等工作条件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带电源检测要看看电源是不是原装的或者换W数更大的电源

网友:
开机后再出两路供电,也有可能 的。

网友:
百度小程序

网友(2025-08-01):
感谢3楼的兄弟点醒,不过换了电源还 是一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