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 820-00239 合上屏幕休眠后,打开背光不亮,不触发,不合屏幕每次都触发

楼主(2025-05-17):
这是通病,一般坏一个,左右或是右边坏,解决方法很简单。
合上盖子就不触发了。
要按shift+control+optior+command在按开关才能开机。

那就按下面的方法解决

把这个坏的管子拆了,

把这个2个电阻短接

这样就完成了。。简单易懂。要是2个都坏,只能淘一对回来了,
这个坏的管子左边3.3V,右边也是3.3V的,一般是右边没电压或是电压低了。。

网友:
LID检测管损坏导致异常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666 这又省个器件了

网友A:
这个就是那个磁感应元件吧。。。。。。。。。。

网友:
苹果盒盖问题

网友:
666,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那个磁感应元件吧。。。。。。。。。。

是的,左右两边都有

网友:
这是直接改电路吧

网友:
大佬666!又学一招!

网友:
就是普通机子上的霍尔元件

网友B:
六脚门电路,怎么拆下来是三脚的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霍尔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脚门电路,怎么拆下来是三脚的

图中的6角是二个3脚的霍尔的输出到这个门电路

网友:
这样影响以后待机或者休眠吗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在哪能买到。除了拆料板。

网友:
这里高手很多啊。

网友:
碰到过这个问题,win下会有个感应器驱动装不上,换掉就好了

网友:
6666,省事找芯片,

网友:
知道这个器件真实型号是什么吗,TB搜索不到。

网友C:
霍尔元件 费板里拆一个过去就行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回遇到可以秒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霍尔元件 费板里拆一个过去就行了....

没有费板,有元件卖吗,求真实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