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个T480 i5-8250独显版本的EC固件

楼主(2025-05-17):
各位大佬,我的t480bios不管如何升级降级,ec固件的版本一直固定在N24HT27W,1.12版本。好像是被锁定了一样。如果bios版本升级到1.4及以上,启动时候插U盘就会卡死。我想直接用编程器刷别的机器的ec高版本固件是否可行,求一个ec固件来试试。我的是i5-8250u独显mx150版本。先谢了

网友:
顺便说下,升级bios的winuptp的log文件里提示是升级成功的。比如Driver Loading....Done System BIOS Version -> N24ET79W  Applying BIOS Version -> N24ET73W Note : Applying BIOS is older than System BIOS. System EC Version -> N24HT27W  Applying EC Version -> N24HT37W  BIOS Flashing....BIOS Flash completed. EC Flashing....EC Flash comple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