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两个显存还是不行,会不会核心问题

楼主(2025-05-17):
显卡,980Ti,12G  24颗显存,正反各12颗
B0通道正反两面2个显存组一个B0通道,跑程序B0报错,结果换了后还是一样。测了显存旁的电阻阻值也正常。没有掉件的象,会是核心坏吗。

接手后发现,其中核心2组供电DRMOS有被拆除,卡可以正常点亮。花屏

网友:
看起来不像是核心问题

网友:
这情况重新植球核心就搞定了

网友:
重做BGA试试。

网友:
这个通道的显存先拆下来,测测有没有断路。有的话就重植核心再看看了,没有的话就有可能是核心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