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0显卡x1能亮,x16不认卡
发表于

楼主:
插了下金手指,x16亮了一次,gpuz显示x8,之后再也没亮过,x1能亮
求高人指点,正面金手指都是419-420
背面378-391,都有值,供电波形都正常
显卡
App
本主题由 月饼 于

网友:
审核通过
求救求救求救,五伏电感后端波形图,二级体值正常。现在3.3正常,1.8V没有
神舟战神71-NH5B0-D02
什么也没弄,显示禁止发言是什么问
GT730显卡,电源上管跟下管相接的节点对地电阻10欧正常吗?
为啥被禁言了?难道是因为我白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