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雷神 911MT 不出CPU供电,看我如何找出“真凶”

楼主:
    承蒙各位兄弟看到这个帖子,最好给我加一下分,没有分了,平时这么忙,都很少发帖子!主要要感谢联想机器让我天天打U ,都没有时间
言归正传,看到如何修这台雷神 911MT 不出CPU 供电

机器:雷神 911MT

板号:6-77-NH50HP00-D04

故障:上电0.7A掉电

    上个图,代表小哥没有说谎,这个主板到手后,上电发现是0.7A 掉电嘛,还是按照正常操作,先观察主板,有没有进水,各供电阻值有没有正常,都没有异常。

上电可调电源0.7A掉电,用万能表测试内存供电 二级3V 5V 基本都有,唯独CPU供电没有出来,发现是CPU供电MP2940A 考虑到是不是2M电阻引起,测阻值也发现正常。

    看到这里,各位大神,估计就是故事经典来了。也确实如大家所想,按照我们这种机器比较多,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再跟时序!就按照自己快修维修经验,看到不出CPU供电大家都知道,跟BIOS 南桥 CPU 或者CPU供电电路引起后者本身比较少,按照经验来说。于是,就换了一个SRKMA这南桥,大家都知道,不出所料,跟原故障一样0.7A掉电。同事摆着,就修了别机器的,放了有两天,等到刚到星期天,刚好有时间。我就拿出来看看,用示波器,根据里面点位图官方时序从后往前打,因为根据维修经验看到0.7A,有个习惯用示波器先打ALL_SYS_PG 这个测试有电压正常,VCCST_PG也有,唯独到PCH_PWROK 时钟和SYS_PWRPG复位来源信号没有电压,这个一打就发现问题了,这个机器两个信号没有不出复位的,所以判断根本不是桥问题引起,完全还没有到桥那边。

接着,打开通过PCH_PWROK 这个来源控制电路,如下图所示,经典与门控制电路

用示波器测发现U16 10脚电压正常,9脚没有电压,VDD3 肯定有的,8脚没有输出,这个肯定就不对了,VR_READY稍微知道,都知道肯定来源CPU供电芯片的,如果不知道,请马上到迅维进修一下再回来,不然你不适合在这个圈子做维修了!这个芯片MPS芯片一般供电有了,VR_ON开启有,就会自动发出VR_READY 信号准备好,然后去测MPS2940 芯片 25脚有3.3V,开启信号VR_ON 也有3.3V,再次测VR_READY 还是没有确定,确定“真凶”所在,还需要点明白?请麻烦到迅维进修一下!

  于是翻出收藏一年极品主板,终于找到一块,对一下供电布局差不多!上图,直接上图!虽然有大熊买的编程器,但是我这个人就赖,能快就快!MPS 芯片就是麻烦一逼!

发现也是MPS2940A ,果断拆过去,如心中所料,信心满满,上电如波涛汹涌,起起伏伏的跳动!我这个人就注重实际操作,换了不行,该查还得查,但是这个板子实际上也没有花多少时间,但是看到这种板子,以后各位同行就要注意了,注意查一下这几个信号,不然还是要浪费点时间!顺便打一下广告,有需要学习,需要大量机器实践,可以联系我,我这边找有经验的师傅或者手工基础过关的学徒!本店有两个师傅可以带,有耐心,会手工BGA了,不是很懂时序的,可以找我们进修哦!本店俄罗斯编程器 示波器啥都不缺,主要本人还会各种BIOS 分离合成!云南省的小伙伴遇到SM2263 SM2258XT SM2259XT M.2 大容量固态数据恢复也可以找我,本人PC3000 设备有四套的,价格实惠!不给我置顶,都对不起我特意发这个贴子!!!

网友:
一、VR_READY 在维修中的真实含义
在维修笔记本主板时:

“VR” 通常指的是 Voltage Regulator(电压调节器),也叫 电源管理模块(VRM)。

“VR_READY” 就是电压调节器准备好输出稳定电压的状态信号。

也就是说:

当某个供电芯片(比如给CPU、GPU、RAM供电的电源芯片)完成上电初始化,能正常输出电压时,它会发出一个 “VR_READY” 信号告诉EC或PCH:我已经准备好了,系统可以继续启动下一阶段。

🧩 二、这个信号是谁发出的?
这个信号一般是由**对应的电源芯片(Power Management IC)**发出的,比如:

芯片类型        例子        发出信号        信号名(可能)
CPU核心供电芯片        RT8125、ISL95866、PUxxxx等        发出        VR_READY、VRDY、PWROK
GPU供电芯片        同上(或专用GPU电源芯片)        发出        GPU_VR_READY
内存供电芯片        常见如RT8190、PUxxxx等        发出        DDR_VR_READY

⚠️ 名称不一定标准,不同主板厂商或芯片厂会有不同叫法,如:VR_READY, VRDY, PWROK, S0_PWR_OK 等。

网友:
这个解说的很详细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