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AG273QXP 显示器灰屏故障

楼主(2025-05-18):
灰屏, 有时会有LOGO显示后灰屏。量屏保险电压是10V,这款机型有没有通病,刷过屏程序.   有偿求助各位大神,附上淘宝购买的程序

网友:
这个要量屏升压电路

网友:
屏升压的电压是0-30V跳动的吗 我的长城32寸开机很多横线闪屏几十分钟后就正常了 在量不正常跟正常的屏升压电压还是0-30V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