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H98TMBAC0

楼主(2025-05-18):
DAH98TMBAC0  此主板 没有图点  有一个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 TYPEC 接口的 长压芯片没有找到  打值 CC1 CC2 无值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和适配器通信的 有图纸和点位就好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背面黑色小芯片,9脚的是诱变器,cc总线和那里通讯,华为的很多都是这么设计的, 参考matebook d14

网友:
我这一片 都干好了.从联想小新上拆的配件 配件一样.就是想了解一下 这个是如何通迅的 CC总线.只有等以后有图和点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