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Book 13S G2 ITL 图中芯片烧了

楼主(2025-05-18):
联想ThinkBook 13S G2 ITL 图中芯片烧了,谁知道型号?帮忙讲一下。谢谢了……

网友:
型号是:CSD87501L

网友:
其实就相当于就是两个管子

网友:
就是一个TYPEC供电芯片,通过协义升压到20V,再通过 这个芯片转换给主板供电,,,其它电路没问题短接应该可以

网友:
直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