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铭瑄GTX750TI变形金刚2G显存供电偏低

楼主(2025-05-18):
手上一张铭瑄GTX750TI 变形金刚2G显卡,是显存电压偏低,用的是RT8128C的管理芯片,现在电感输出只有1V,(标准是1.5V),换了RT8128C也是一样,显卡可以亮机,进系统后不装驱动不黑屏,一安装驱动秒黑屏(这个是正常缺供电)。之前的电压是1.2V-1.3几V来回跳不稳定(也是可以亮机的),我就把6脚FB反馈上下拉的电阻(下拉1K不变,上拉原配=1.5K,我装个1.6K上去,电压)电压变为标准1.5V,果断上机测试可以正常安装驱动也不黑了,然后就鲁大师跑测试,然后又黑屏了,一测量电压直接变成1V, 然后我又调整上拉电阻,感觉都没啥效果了! 显存MOS管也换了也一样。这个显卡无图纸 无点位! 目前一点办法都没有,特此请教各位大师!谢谢

网友:
有大佬可以指点方法么?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