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150M-VP R1.0不出内存供电 供电芯片RT8237

楼主(2025-05-18):
上电着手测量RT8237的工作条件,7脚5伏正常,3脚EN开启5伏正常,4脚FB无电压,5脚RF无电压,10脚BOOT有4.7伏,1脚VDDQ PGOOD无电压且对地短路(此处应该是芯片未检测到VDDQ的反馈而自行拉低)。基于有供电、开启、BOOT等信号第一反应就是先换芯片,然而换后仍然无输出,用示波器抓电感一端触发瞬间有波形出来,怀疑是外围的元件有问题,所以逐个换掉MA_DC9、MA_DR1、MA_DR9、MA_DQ1、MA_DQ2、MA_L1电感并每换一个元件都上电测量,但结果一样;在毫无头绪下再次换了供电芯片,结果连瞬间波形都不出来了,只能闲置一边几天后再次拿出来再一次带电测量MA_DQ2的G极二极值时发现是对地短路了且没上电测量也没发现异常,再次换掉MA_DQ2后,VDDQ正常输出,1脚PG信号也为正常的高电平。

网友:
故障确实较隐蔽,下管栅极短路一般只测试DS机没事就行,GS之间不太关注,楼主细心,佩服佩服

网友:
有理论有图纸,很好。

网友A:
为什么第一次更换MA_DQ2没有解决问题?必须换2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第一次更换MA_DQ2没有解决问题?必须换2次吗

有时拆机拆到不良品,甚至新的个别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
输出管 万用表 一般量,只能大慨,要么击穿短路,在线试  百分百的,

网友(2025-06-24):
有供电,有开启,无反馈,直接把电感拿掉,剩下的就好判断了

网友:
维修就这样,放几天突然就想找到点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哦,不错的

网友:
驱动芯片输出有问题烧MOS管是常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