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D R2.0时而掉电时而能亮半个多小时后掉电维修

楼主(2025-05-18):
在一直热机到故障率频繁时测量到1.05伏的南桥主供电在触发后会慢慢降低直到黑屏或掉电。

首先换掉了MOS管PQ701,故障没排除,接着换掉控制MOS管的AS358M芯片,结果连输出都没有了(注意:试过用LM358代换发现并不通用 ,原因是先前可以点亮时芯片1脚输出控制电压在3.4伏左右,换了LM358后电压飙升到11伏多并且MOS管仍然没输出,我怀疑是输出的控制电流太低所致),在测量AS358的条件时发现3脚为低电平,带电测量对地二极值时发现对地短路,断电测量对地值正常,继续查电压拉低的原因时发现ASM358的3脚是受PQ705控制,PQ705又受PQ704控制且它受控于IO和桥,实测PQ704一脚有3伏但PQ705一脚并不能被完全拉低,导致PQ705仍然拉低了AS358的三脚电压;由于怕拆机的元件不良,手上也没有新元件,所以直接拆掉PQ705让芯片不受控于PQ705,上电后成功点亮且不再掉电;但先前有将主板BIOS刷到出厂的最低版本导致关机后会自动重启,升级到最新版本的BIOS后故障解决。

网友:
我有个华硕h110也是这样,不定时重启,估计和这个毛病大同小异。

网友A:
小白请教下带电测量对地二极值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请教下带电测量对地二极值是什么原理

同样的问题,没测过,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回答。

网友:
楼主的显卡该清理一下灰尘了,哈哈。

网友B:
为什么我回贴总提示等待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回贴总提示等待审核

我可以看见你的回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请教下带电测量对地二极值是什么原理
带掉测量能测到信号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烦了,有张1070 显卡,也是用一段时间黑屏掉电的,不好搞,有风扇测不到电压,不装风扇又没办法试机

网友:
这种最难修了

网友:
升级bios解决了?这都可以

网友:
开启不正常么???我过去经常遇到的是华硕这个电阻腐蚀10k分压的。

网友:
最好还是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