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进来别后悔,维修经验,自学板卡维修三年,这次重大突破

楼主(2025-05-18):
话说我去年上半年修那张技嘉1070代码43 不认bios,gpuz显示不出来显存厂家和显存大小。
毕竟是自学,技术和设备都有限,于是各大网站找大佬主播发求经,都是说核心挂了。
不死心,于是花重金收了一张好的1070,把核心搬过来,结果还是一样,于是判断是板子问题。
放弃了,直到前几天收来两张微星1070,一张核心的时钟断线,我把那个好核心搬了过来,tmd还是代码43,无语了,难到是自己太菜了把核心也搞坏了?

又高价收一张1070 ,老板说运损,我测试是不认卡不认核心,把核心又搬过去,无语了,还是代码43,于是彻底放弃了,装上风扇准备上闲鱼找接盘侠。
接盘侠也很精的,要求看阻值,要看是不是真的代码43 ,我就找了一台刚装完系统的电脑上给他看,结果这卡神奇的好了,然后马上把另外两张同样代码43的卡拿过来,都神奇的复活了

网友A:
你个标题党,我还想说点进来学学你的重大突破,结果你给我说个莫名其妙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个标题党,我还想说点进来学学你的重大突破,结果你给我说个莫名其妙好了

不是的,我读书少表达能力差,只是想说,是系统的问题引起代码43.
系统也不让编辑,中间重要的漏了,前几天又收来一个微星1070,故障一模一样,又是代码43,集显下扫显存不认卡。供电时钟复位都没问题。还是老套路换核心也不行,发现一个显存到核心有断线,补上线后显存测试通过,驱动也装上没有43 了,这才是重点,明明是显存问题却不认卡,不认bios

网友B:
新系统正常。
老维修了,之前不可能没有用DDU吧

网友:
说了半天你根本没有讲清楚如何维修好的,标题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系统正常。
老维修了,之前不可能没有用DDU吧

老系统里面我其他卡都正常,后面什么5500/5700/2080/3070都正常

所以一直没怀疑是系统,

网友:
买了那么多1070 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玩家

网友:
形式一片大好,摇摇领先,嬴嘛了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是挂出去又卖一次吗

网友:
能他么拉黑吗

网友:
讲来讲去,就是系统问题咯

网友:
什么意思 前面全部代码43  后面又突然全部好了?

网友:
老吴来了,是不是啊,打好驱动的卡不一定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这也行呀大哥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是要表达啥?老系统不行吗

网友:
老系统是什么系统?新系统又是什么系统?

网友:
盲猜测试平台有问题。机魂不悦

网友:
说了半天你根本没有讲清楚如何维修好的,标题党一个。
第 5 楼

网友:
这标题起的还以为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呢!结果连自己都没搞清楚!只能让系统背锅了

网友:
其实你的显卡还是有问题的。你的显卡gpuz只识别到了x1模式。

网友:
系统问题吗

网友:
浏览一遍,东西没学到,但就是感觉自己不会后悔了

网友:
驱动没按全,识别错误呗,认为你人为修改了驱动,注册表掉键值,错误43

网友:
10系如果显存或核心有问题,是不能亮机的,能亮机一般问题不大。代码43可以用MODS跑一下,如果能跑118 94项正常,但系统代码43往往是驱动问题。如果出818 539错误往往是BIOS不匹配。还是很好区别的。

网友(2025-06-27):
卡放新装的系统好了,那再放回老的系统里还是有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