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华为荣耀DAH98P电源充电芯片外围元件

楼主(2025-05-18):
求助华为荣耀DAH98P电源充电芯片外围元件电阻的阻值

网友A:
这个是0401的电阻
自己查下看看这个芯片手册是引脚是干嘛用的,按照手册上装上就可以了,
应该是一个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0401的电阻
自己查下看看这个芯片手册是引脚是干嘛用的,按照手册上装上就可以了,
应该是一个分压 ...

应该是0201吧

网友:
act分压的

网友:
手册上查不到这两个阻值是多大的,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靠近芯片的20K没靠近芯片的15K

网友:
这两个电阻接充电芯片25713的10脚,该脚是系统总功率检测输出脚,如果两个电阻串联接地则总阻值8K多,如果一个接地一个接电源芯片的系统总功率检测输入脚,则接地的为8K多,接电源芯片的为0欧。

网友:
多谢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两个0201电阻接充电芯片SC8886的18脚,看图纸经ACT分压后提供给7脚输入的。查看好多图纸基本上都没标注元件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