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vga电缆插入后检测原理?

楼主(2025-05-19):
显示器vga信号,主机不通电,显示屏是怎样检测到插入主机的?

当然VGA没有检测引脚,但是:

举例:显示器VGA线,插入主板VGA口,显示器会进入节能状态,如没插入主板VGA口,显示屏会提示,无VGA电缆或请插入VGA电缆。

以上情况不需主板通电,显示器就可以检测到,想问下显示器通过什么检测的?

实测:显示器VGA10pin(三星显示屏,而飞利浦是5pin接地检测代表已插入)接地后,就检测到VGA电缆。不接地,屏幕提示无VGA电缆。
欢迎指正。

网友A:
检测I2 15 PIN,I2C总线,通信成功检测到信号,超时进入待机节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I2 15 PIN,I2C总线,通信成功检测到信号,超时进入待机节能

主板都不通电,怎么检测I2C,拿个裸板,把VGA线插上去,屏幕就可以检测到了。

网友:
ddc i2c 总线来的。这个是分开供电的。

网友:
i2c总线用来和主板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