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7000P 花屏 板号 NM-E481 3050显卡

楼主(2025-05-19):
联想拯救者R7000P 花屏 板号 NM-E481 3050显卡

有谁修过 一直花屏见下图。换了显卡四颗显存完全一样。用显存测试软件 显示A0显存故障。拆掉显存打值,完全正常。切换到集显一切正常。
就是一直花屏 无解。

网友:
一直A0会不会测试软件的问题

网友:
打a0的显存每个点阻值 还有看看有没有电阻电容掉件

网友:
1.先调换位置再测,2.核心下用显微镜看有掉点没 3摘下A0,打值。若全部正常,换核心

网友:
思路清晰啊现在这机器 我都不想修了 太麻烦 不挣钱

网友:
把核心换了再说

网友:
应该是过孔不良断线了

网友:
重植显卡核,全部显存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原来有屏蔽罩,维修了没装

网友:
这是电磁干扰的样子嘛

网友:
换显卡试试  这些问题不好说

网友:
如果是新核心就是没装好,重新装一遍吧

网友:
一直a0那就是核心了,换了再说

网友:
肯定核心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 全部重置 应该可以好

网友:
直接干核心不要犹豫

网友:
我也遇到过3050ti  b1报错  换了3套 核心 显存    显存每个点都通  每次都是b1报错  刚换好 测试都没问题   客户回去用2个星期左右就花屏  返修3次了

网友:
重植核心有大概率好

网友:
可能显卡核心有问题吧

网友:
重置 显卡, 肯定好,这个显卡坏的少 都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