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14 air + arh7 2022 开机通电 风扇转,屏幕不亮

楼主(2025-05-19):
小新14 air + arh7 2022  开机通电 风扇转,屏幕不亮 电流不插电池能跑600-700ma 插电池 1.5a左右键盘大小写开机亮一下就灭,不能切换大小写,量供电没发现短路,cpu有正常发热,用示波器量cpu供电波形(11阻值的这个电感)300阻值的明显波形是这正常吗,我怀疑是bios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cpu坏了,但量供电没有短路,也有电压,也没找到图纸,也没找到案例

网友:
兄弟 分析一下嘛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A:
估计是CPU  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CPU  挂了

有组织也是cpu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