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10-13IKB板号:NM-A901遇到2片都是板层受热后断线通病

楼主(2025-05-19):
2块板故障出奇的一致都是PCB受热断线,这2块板都是冷机开机正常,几分钟后必死,重新开机档内存,如冷机开机后用一小风扇一直吹内存PCB部分则不死机,这板有黑胶,拆下8个内存颗粒,冷板测地址和数据线的阻值全部正常,但如果稍微加热主板测发现有十几根地址和数据线阻值无穷大和明显偏大,可能很多同行会认为是黑胶引起的CPU虚焊,翘下CPU重做后再测还是冷机阻值全正常,加热主板测很多阻值要么无穷大要么明显偏大,到此放弃维修,以后遇到这板直接挂免战牌

网友:
costdown了,pcb容易断孔,别修啦,修好这个那个又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