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2寸显示器横线闪屏几分钟后又正常

楼主(2025-05-19):
换了逻辑板还是一样,有师傅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查查电源的纹波。

网友:
没示波器,把电容换掉有用吗  我量了下电压12
V正常啊

网友:
没人懂修啊 这种看了烦 丢了可以

网友(2025-07-14):
楼主当然搞好了。这是给大家分享的!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基本不用看供电,不是屏线就是屏电路的问题,有别的屏幕,插上去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搞不定,没修好,有没有大师傅

网友(2026-01-02):
哈哈,今天死马当活马医搞,断Y在左边二个电阻飞个6.8V过去居然正常了

网友:
这个应该市边板问题,不好搞

网友:
兄弟,一定要上示波器,有的电是要波形的,光电压是骗人的,横线一般是电压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