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烧成这样黑,是不是得这大电容喷火出来,才能有这结果?

楼主(2025-05-19):
PCB板烧成这样黑,是不是得这大电容喷火出来,才能有这结果?

网友A:
老师,那个圆柱体不会喷火的,只会喷水。

网友:
喷出的水导电,可能引起电路板局部短路。

网友:
漏出来的电解液导电,导致PCB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那个圆柱体不会喷火的,只会喷水。

会冒烟的,不信就用热风枪对着吹10分钟,有惊喜

网友(2025-07-23):
电压太高,下面的铜箔烧了吧

网友:
呃,据说输入电压接入380V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