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3 天选4 NJM NJS 该集成显卡 AMD该集成显卡

楼主(2025-05-19):
版号 NJM   配置 AMD R7 5800 或NJS
故障:显存供电 符合mos管击穿  RTX 3060 显卡必代走一套。
该集成显卡方式为2种。
第一种:1.供电修好,2. 这时大小写灯不一定亮 不亮就要动显存显卡 3.最终让显卡叹号43在上,如果开机花屏 进系统奥创中心 调混合显示就不花了。 此机 BIOS是无单双显卡一说的,
第二种:1.直接把显存显卡供电电阻2个取下。2. Vd5  1脚2脚连一起 这2个一个是显卡供电的pg 一个是显存供电的pg 。直接干掉供电不强拉pg 主板还会少其他电压 机器跑不亮。3.显卡供电主控芯片 38脚是 PG ,直接芯片12P 3.3 拉到38p。
4 此时有2种情况第一张 成功亮屏, 第二种 大小灯亮 但屏不亮。如果第二种 需强该电子开关识别型号,
5.如果屏不亮 大小灯亮 umx2 第一脚 (EDP_MUX_SLE)应是3.3 识别的是独显 ,没有独显了 所以屏不亮 ,只需要往第一脚拉个地。 电子开关就强行识别 CPU 先亮屏了。
亲身走的路, 总结的 满脸都是泪啊。

网友:
以后碰到这类故障,用此方法试试。。

网友(2025-06-27):
看到你的这个B站视频了,没想到在迅维网也更新了。非常感谢。

网友:
说得有点不好理解,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