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F主板时亮时不亮

楼主(2025-05-19):
上次1060显卡修了好久修不出来,网友让我查一个信号,立马修复了。
今天请教一片主板维修,也修了好久,眼看客户等不急了,所以发帖求助各位。
这板有时亮机,有时不亮机。不亮机时没有VTT 0.6V供电,拉高VTT 0.6V开启,拉高S_PWROK,拉高VCCST_PWRGD信号,有VTT0.6v,但仍然不出CPU供电。
图1 主板图片

除CPU供电和VTT电压外,其它电压都正常。

图2 CMOS电池电压

图3 32.768晶振波形1

图4 32.768晶振波形2

图5 待机3.3v

图6 内存供电

图7 内存2.5v供电

图8 1.0V_A电压

图9  VCCSA 1.06v

图10 VCCIO 1.05v

而VTT开启由IO发出,IO收到了ATXPG信号,12V和5V检测电压也正常。
换IO试试,结果一样。说明不是IO芯片问题。

图11 换IO芯片试

测量亮机时CPU供电,只有一组MOS管在工作。

图12 工作的一组MOS管

图13 不工作的MOS管1

图14 不工作的MOS管2

换过两个CPU供电芯片一样(换第一个芯片的时候有些波形,但和正常的一组不太一样。换第二个就完全没有了,如上图所示,即为换第二个芯片后的图片。)

图15 换了两个cpu供电芯片

主板报价80元,定IO芯片和CPU供电芯片花掉了40多元,一点问题都没有解决。
也拆掉过SD2,但没有用。

图16 拆SD2

诸多疑问,甚是头疼,请懂的朋友指点迷津。先谢谢了。

网友:
没思路,要不再去找一个h310芯片对着查

网友:
先修VTT     供电  EN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