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了数据能恢复吗?硬盘损坏了如何修复?怎么提取导出资料?

楼主:
当我们的移动硬盘或笔记本台式机电脑里使用的硬盘突然损坏或误操作导致数据无法正常读取后,我们会想办法去各大网站或平台搜集各种资料尝试恢复数据;硬盘坏了还能恢复数据吗?硬盘坏了如何导出数据资料?硬盘坏了如何修复?硬盘坏了怎么把里面资料弄出来?硬盘损坏如何提取硬盘数据?硬盘损坏怎么修复?硬盘损坏可以修复吗?硬盘损坏了数据还能恢复吗?硬盘损坏且无法读取怎么办?有些情况可能比较简单,但有些情况由于没有相关设备或技术,个人很难处理,那我们如何判断硬盘故障?哪些情况可以自己解决呢?
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个“坏了”或“损坏”具体指什么情况,硬盘故障有很多种,简单来说可以分为逻辑问题物理损坏。逻辑问题就是常说的软故障,一般是逻辑结构、分区表、目录表或文件系统等损坏,硬件没问题。物理损坏指的是物理硬件出问题了,比如磁头盘片电机PCB电路板等。 如果是逻辑故障,比如误删除、误格式化、误重建分区、系统或软件装错分区等,这些情况数据恢复的成功率非常高(仅限于普通HDD机械硬盘,不包括SMR叠瓦硬盘和SSD固态硬盘),可以自己尝试用软件进行恢复。现在网上各种数据恢复软件非常多,效果估计大同小异,自己可以下载试下。但有几点要注意:
1. 立即停止写入操作,避免新数据覆盖破坏原有数据;
2. 连接硬盘至另一台电脑或使用外置硬盘盒进行扫描恢复;
3. 在软件里预览确认文件完整性后,将数据恢复至其他存储设备;
4. 有条件可以先做一份镜像,后期扫描分析在镜像上操作最安全。
如果是物理损坏,比如硬盘摔落撞击、进水、老化、固件损坏或非法断电等导致的,故障表现为无法识别、电机卡死不转、通电后咔哒咔哒敲盘或吱吱异响、磁头损坏、盘片划伤、电路板故障、硬盘插入电脑就卡死、数据能看见但拷不出来等,这些硬件故障建议找更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进行开盘等技术处理,同样有几点要注意:
1. 硬盘应该立即断电,避免二次损坏;
2. 避免自行拆解,普通用户无专业设备也无无尘环境,拆解可能导致永久损坏;
3. 联系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不要轻信各种100%的承诺,对低报价要谨慎对待。
还有些故障现象则是逻辑问题或硬件损坏都有可能,比如文件系统参数错误、系统崩溃无法启动、分区RAW格式打不开提示格式化、提示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等,这些情况有的只是逻辑结构损坏了,但有的是由于硬盘老化有坏道、磁头不良、多磁头中有磁头损坏等情况导致某些扇区无法正常读取访问表现出来的,属于硬件问题。那如何去判断呢?
1. 检查连接,更换数据线或尝试在其他电脑或USB转接器上读取;
2. 进行基础检测看能否识别容量,Windows:磁盘管理检查,macOS:磁盘工具验证磁盘;
3. 使用硬盘检测工具如 CrystalDiskInfo查看 SMART 状态或victoria扫描硬盘,如果都正常一般硬件没问题,可以尝试用软件恢复。但如何smart不正常或扫描不动,大量坏块,最好及时断电,以免造成更严重损伤,建议找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去处理。
数据恢复只是补救措施,数据最终能否恢复以及恢复到什么程度要根据硬盘的损坏情况。为了防患于未然,建议平时数据多做备份,同时硬盘工作时勿移动,避免频繁断电或突然拔掉电源,还要避免在高温、潮湿环境下长时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