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321P 升压芯片烧一片维修

楼主(2025-05-20):
今接一台小新AIR 14
版号:LA-K321P  通电0.08A
拆机直奔5V电感,果不其然,对地008 短路,众所周知,此板短路原因为升压芯片19V窜到5V导致烧一片,先把升压芯片拆掉,阻值恢复到30几,继续烧鸡大法伺候,各路流氓陆续被缉拿归案,如图:

还好,不是很多,满怀期待上电,结果你猜怎么着,嘿,不亮!上电0.128掉电,丸辣,难道CPU挂了?贼心不死,查条件,除了CPU供电VCCIN之外,其它各大电感都正常,好吧,查CPU供电芯片先
芯片MP2940A 开启 供电 VRRDY都正常,只能寄希望于VIN_SEN了,0.75正常,唉,伤心,测测SVID看看吧,哟,0V!啥情况,难道我又行了,看电哪来的,+1.05V__VCCST,测量0V,好了剩下的各位看官也明白咋回事了吧,嘿嘿 装机收钱,附上亮机图

网友A:
你这幸运 就这几个芯片

网友B:
好容易出现死机不认硬盘,休眠无法唤醒。以后这种我都不接了

网友C:
这种现象碰到几次了   一烧烧一堆    CPU还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幸运 就这几个芯片

嗯 运气还不错,就一个5V升12V的芯片比较难找,这机器有独立显卡的板子风扇供电是12V,没显卡的风扇供电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象碰到几次了   一烧烧一堆    CPU还容易挂

是的,这机器只要一烧就是一串,还好比较幸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容易出现死机不认硬盘,休眠无法唤醒。以后这种我都不接了

无法唤醒的听人说过,我是从没注意过,能亮机进系统就得了,死机的话基本CPU挂了

网友:
这款机修复服 每次一烧就烧一大片

网友E:
只能说楼主运气不错,这个vccst的二级转换很容易烧CPU,恭喜!

网友F:
你好,我根据你描述的分析到你说的测测SVID看看吧,哟,0V!啥情况,难道我又行了,看电哪来的,+1.05V__VCCST,测量0V,判断MP2940A损坏,是这样吗?

网友:
不改诱骗器,这个机器还会烧,不能根本解除危险

网友:
这叼板子就爱烧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楼主运气不错,这个vccst的二级转换很容易烧CPU,恭喜!

太对了 我上次就是这里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根据你描述的分析到你说的测测SVID看看吧,哟,0V!啥情况,难道我又行了,看电哪来的,+1.05V__VC ...

1.05_VCCST 0V追查来源啊,由一个转换管来的,看转换管前端输入有没有,前端正常,无短路就换这个转换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法唤醒的听人说过,我是从没注意过,能亮机进系统就得了,死机的话基本CPU挂了

不能休眠,休眠会唤不醒 最后只能让客户不要休眠将就用了

网友G:
这个 我没修好过一台  全是不跑码  电流有0.6的  还有  来回跳 不亮机的

网友:
两个二次转换芯片都是必换的,这个不用犹豫

网友:
烧的芯片真不少

网友:
这个坏的是真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 我没修好过一台  全是不跑码  电流有0.6的  还有  来回跳 不亮机的

只要U没烧,就算他烧一片 都可以修好的,修过很多台了,论坛也有改TYPE的 可以去搜一下

我可能运气不好 这个 机器 就碰到过一台U没挂的 修好了的 别的都是不跑码 要么是循环跑码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1:42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要U没烧,就算他烧一片 都可以修好的,修过很多台了,论坛也有改TYPE的 可以去搜一下

我可能运气不好   这个 机器 就碰到过一台U没挂的 修好了的  别的都是不跑码  要么是循环跑码

网友:
这几个还不算多,,,有的换10几个元件的都 有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这个问题修了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5_VCCST 0V追查来源啊,由一个转换管来的,看转换管前端输入有没有,前端正常,无短路就换这个转换芯 ...

我有点看不懂,哪个电压是转换来的,哪里是用的这个电压供电的,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TYPE-C口电路烧得怎么严重,问题一大堆,还不如老接口好,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
这机器玻璃芯片烧 声卡烧 DP-HDMI芯片烧 两个二级转换芯片烧 USB小板供电的5v转换芯片烧 有时候还烧CPU供电

网友:
这机器 几年前我都在修了  一样的故障 料板我买的不低于8片  全部修好了 现在买料板芯片都不全了 修的话都是订芯片  一次都是订十几个 做工有缺陷这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