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631不不过内存,2黄4白

楼主(2025-05-21):
一台二修的DELL ,版号LA-K631,开机2黄4白闪灯。经过检测,内存总线波形正常,电压正常。只发现南桥有两个电压没有,但这两个电压都是南桥自己发出的,外面只接了滤波电容。
如下图。

不确定是否桥的问题。希望正在修11代桥的朋友顺便帮忙测试下,这两个电压正常情况下是有还是无。

补充内容 (2025-5-23 15:27):
已搞定,这两路电压本来就是没有的

网友:
你先分享一下图纸

网友:
图纸是用的ACER -LA-L181P

网友A:
已搞定,这两路电压本就是就是没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搞定,这两路电压本就是就是没有的

哪里的问题,能否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的问题,能否分享下????????????????????

内存草的问题,背面两条OK,正面两条不行,报错

网友:
能读内存BIOS一般就不是桥问题了

网友:
一般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先用3  4槽

网友:
楼主已解决,是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不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