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03 报错写号软件

楼主:
解压软件到桌面 运行usbfmtpw安装到空的U盘

再开机F12 U盘启动
1.要先清除原本的型号序列号信息
主界面先选4 INITIALIZE EEPROM  再按Y 回车 清掉 机器型号
再回主界面 选2  ASSIGN UUID  按Y 回车 清掉序列号

2.写入型号
再回主界面
选3   Update Configuration Area
选2   brand name
选1   Write brand name to EEPROM
再选1   thniikpad brand name   按回车 输入机器型号
              比如X1 Yoga 4th(区分大小写和空格) 回车
3.序列号
再回主界面
选1 Set system identification
选1  Add S/N data  to EEPROM
输入C0 回车
再输入20位数条码
比如 1S20SA008CDPF259XA01 全部大写一共20位数 回车

最后回主界面选择9 EXIT SHUTDOWN 关机
接上电源 电池  再开关更新下重启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好感谢好感谢好感谢好感谢好感谢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