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B5533黑屏。

楼主(2025-05-21):
一天二修的华为电脑,版号NB-5533内接黑屏,外接正常。
换了新屏还是一样。测得屏上无19V电压,两路3.3VOK。
找到19V供电SGM2521.
如下图。

三角开启无,于是直接短接SGM 2521,这是屏上有19V电压。但还是一样现象。
这下彻底没辙了。
求指教。

补充内容 (2025-5-23 13:24):
屏线也是坏的,换了屏和屏线OK了。

网友A:
看看保险变质了没有,有些保险有1,2的内阻阻值也会导致黑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保险变质了没有,有些保险有1,2的内阻阻值也会导致黑屏

保修确定好的,我已经短接了保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修确定好的,我已经短接了保险

那你拍个图看看是哪款机型才好帮你分析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拍个图看看是哪款机型才好帮你分析锕

华为HYM-W76。版号NB5533

网友A:
自己对一下看能不能对的上,我找的参考图

网友A:
背面有这个芯片SM3201C的话查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对一下看能不能对的上,我找的参考图

接口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有这个芯片SM3201C的话查查条件

没得这个IC。我把屏拆开了,现在发现屏上无背光开启信号,PWM信号时有时无,怀疑屏线有问题,已经发了一条屏线。等屏线到了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