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05-1 C口升压后又降到5V

楼主(2025-05-21):
刚插入两个C口都可以升压到20V,过一会就是5V
换了这个玻璃芯片也是一样的,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有些主板好像是要接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好像是要接电池的

接电池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还进过蟑螂,像这种还有救吗

网友:
您好,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8196

网友B:
我碰到过一个小心的升压20然后突然跳变掉电接着升压掉电,后边5vwal短路,1.8v,0.75v对地基本到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一个小心的升压20然后突然跳变掉电接着升压掉电,后边5vwal短路,1.8v,0.75v对地基本到0

这么狠,我这个阻值都正常

网友C:
看看CC1,CC2有没有mos保护电路,和VBUS到charge之间的保护电路。

网友B:
断开后级供电排除后级漏电拉低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后级供电排除后级漏电拉低保护,

断开后级就不升压了,今天加焊了一下桥电流就跑起来了,但是还会出现升压后降压,会不会就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CC1,CC2有没有mos保护电路,和VBUS到charge之间的保护电路。

今天加焊了一下桥电流就可以跑起来了,也不会掉,但是正常插电待机一会后也会降压,会不会就是保护了

网友:
看见typec电路就烦

网友:
tpc接口换一个试试 pdic

网友:
升压在降的一般考虑后面短路 或者说就是升压芯片发烫导致的保护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